[仿真讨论] 滤波电路中的薄膜电容如何选择?

楼主(2021-03-24):
    滤波电路中的薄膜电容如何选择?& Y* T0 e$ J; y, J

网友:
    薄膜电容绝缘电阻高,耐热性好。具有自愈性和无感特性。具有优良的高频绝缘性能度,电容量与损耗角在很大频率范围内与频率无关,随温度变化很小,而介电强度随温度升高而有所增加,这是其他介质材料难以具备的。耐温高,吸收系数小。一般用于高频滤波、高频旁路、一阶或二阶滤波电路。

网友:
    薄膜电容在滤波电路中有消除电压中的脉动,吸收电压的波峰,消除电压的波的作用。我们在选择薄膜电容运用在滤波电路时,应该注意到滤波电路中的纹波频率是多少HZ,纹波电流是多少mA,直流电压是多少V,交流电压又是多少V,以确保选择合适的薄膜电容运用到滤波电路中去。选择正确的薄膜电容,可以减少很多问题,因此采购薄膜电容选择正规的生产厂家,品质得以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