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应对LED封装失效?

楼主(2021-03-24):
       在用到LED灯的时候最怕的就是LED灯不亮,这个时候不要责怪环境,不正确的安装方法、保护措施和过高电源是导致灯不亮的重要原因。当然很多时候也是人为因素。这里结合8大实例来剖析如何应对LED封装失效?

死灯不亮,不要责怪环境,不正确的安装方法、保护措施和过高电源是导致灯不亮的重要原因。

1、LED散热不好导致固晶胶老化,层脱,芯片脱落

预防措施:焊接时防止LED悬浮,倾斜。做好LED散热工作,保证LED的散热通道顺畅。

2、过电流过电压冲击导致驱动,芯片烧毁,灯具处于开路或短路状态

预防措施:做好EOS防护,防止电流和电压大于灯具的电流和电压冲击或者长时间驱动LED。

3、过电流冲击,烧断金线

预防措施:防止过电流过电压冲击LED。

4、使用过程未做好防静电防护,导致LEDPN结被击穿。

预防措施:做好ESD防护工作,防止静电的干扰导致灯具的工作。

5、焊接温度过高,胶体膨胀剧烈扯断金线或者外力冲击碰撞封装胶体,扯断金线。

预防措施:每中灯具都有相对应的安装说明书。按照推荐的焊接条件焊接使用,装配过程中注意保护封装结构部分不受损坏。

6、LED受潮未除湿,回流焊过程中胶裂,金线断。

预防措施:维护过程要小心,按照条件除湿,可利用防潮箱或者烘箱进行干燥除湿。应按照推荐的回流参数过回流焊。

7、回流焊温度曲线设置不合理,造成回流过程胶体剧烈膨胀导致金线断。

预防措施:按照推荐的回流参数过回流焊。

8、齐纳被击穿,装配时LED正负极被短接或者PCB板短路,LED被击穿。

预防措施:做好ESD防静电保护工作,避免正负极短路,PCB要做仔细排查。

注意!经常会出现的问题,都是人为因素,小心按照灯具安装方法和保护方法,避免不必要的问题出现。

网友:
    原来这么多因素都会导致LED封装失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