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峰焊如何使用最节能?

楼主(2021-03-24):
    波峰焊如何使用最节能?

网友:
    大多数用过波峰焊的人都知道,节能这方面主要是耗电量,助焊剂和锡的氧化上

网友:
    首先,我们如何了解下如何使用更省电,在开启机器时,请注意,由于锡炉熔锡过程需要2个小时,所以在熔锡的过程中,请关闭除锡炉以外的需要用电的工位

网友:
    ,由于锡炉熔锡过程需要2个小时,所以在熔锡的过程中,请关闭除锡炉以外的需要用电的工位,比如预热,轨道运输等

网友:
    第二个可以节能的地方就是耗材方面,首先我们来看助焊剂,首先要按照PCB的大小来调节助焊剂喷雾的大小,喷雾大了,助焊剂的流量就大,导致不必要的浪费,也会直接影响到焊点的焊接效果,我们需要把它调成伞状雾状的一个状态,这样可以节省很多助焊剂的浪费,另外一点就是助焊剂需要密封好,减少助焊剂的挥发;

网友:
    第三点,就是锡的氧化,现在市面上有一部分的工厂在使用锡渣还原剂,来减少损失,事实上这是一种错误的做法,因为通过还原剂,还原出来的锡渣的纯度会降低很多,直接影响到产品的寿命,所以我们应该使用正确的方式来节省锡的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