啊啊啊!!!电感烧断啦!!!这个电感是多大的呀?跪求大神指点

楼主(2021-03-24):
原来的电感烧断了,能焊起来继续使用吗?线路板上还有一个好的电感,手里面没有测量仪器,不知道电感是多大的,该去怎么选购呢?

网友(点评):
acdc电源中这个电感一般是共模电感,主要作用是控制EMI的。如果你只想看看板卡功能是否正常,可以去掉这个电感,直接用两个铜线短接相关管脚试试。看看输出是否正常。

网友:
    只是验证功能这个不要也罢,具体是多少等大佬回答

网友:
    机智:lol:lol

网友:
    火星的回答一般都不会让我失望,大佬牛逼。

网友:
    用阻抗分析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