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板烧了,还能用吗?

楼主(2021-03-24):
请问这个是烧了吗?这个烧了的话电路板是不是就废了?

网友A:
    修修补补又十年

网友:
    大兄弟,这肯定是烧了呀!电路板废了不至于,替换一下元器件还是可以的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修补补又十年

    是的,这是常态呀!干硬件的。

网友B:
    烧哪里修哪里

网友:
引用 网友B:
    烧哪里修哪里

是的,基本思维。

网友:
    烧了之后  得结合原理图看是那块的问题  跟换一些还是可以用的

网友:
    换件就行了,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
    修修补补又十年,属实是精辟

网友:
    看图片不是板子烧了,应该是元器件烧坏。可以把坏的元器件更换同样新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