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RS模块能实现手机号码对发数据吗?

楼主(2021-03-24):
想做个测试,一端是电脑,没有固定IP,可以装SIM的GPRS模块,没有云平台。
一端是终端设备,检测开关状态,通过GPRS模块上传到电脑上。
这样的条件能实现吗?

网友A:
可以实现,亲测可用,使用USR-GM3,不用写程序,他们提供全套的工具,不过本质上还是用到了中转服务器,只是模块厂家帮你做好了,作为模块的一种附加值。

网友:
    可以的,以前我用的是串口,AT指令,可以发短信、透传、接打电话。

网友:
    可以通过服务器中转数据或取得当前的动态IP再直接互联。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实现,亲测可用,使用USR-GM3,不用写程序,他们提供全套的工具,不过本质上还是用到了中转服务器,只 ...

是的,楼主分析的很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