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通讯

楼主(2021-03-24):
请教,mcu是3.3V供电系统, 使用5V的485芯片可以与它正常通信吗?

网友:
    这个是不行的,电平不一样

网友:
    中间需要一个转换芯片或者电路

楼主:
    不是说STM32的端口可以忍受5V电平吗?

网友:
    输入可以,输出是3V,但是485芯片5V的信号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说STM32的端口可以忍受5V电平吗?

    485可以选3.3V供电的,这样信号都是3.3V,不用转换

网友:
    https://www.eda365.com/thread-224253-1-1.html
    这个转换电路比较实用

楼主:
    看来只有加隔离转换或者直接用3.3V元件两种方案。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来只有加隔离转换或者直接用3.3V元件两种方案。

    是的,加转换电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来只有加隔离转换或者直接用3.3V元件两种方案。

可以加光耦隔离,并电平转换

楼主:
    光耦是慢速元件,影响通讯速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光耦是慢速元件,影响通讯速度。

    分析的很对,那就接4245这个转换芯片,3.3V/5V相互转换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来只有加隔离转换或者直接用3.3V元件两种方案。

是的,速率问题确实没有考虑到

楼主:
    高速光耦6N137可以考虑

网友:
引用 楼主:
高速光耦6N137可以考虑

    你说的对,必须选择高速光耦

网友:
引用 楼主:
    高速光耦6N137可以考虑

光耦隔离好

网友:
推荐采用线性光耦。其特点是CTR值能够在一定范围内做线性调整。设计中由于电路输入输出均是一种高低电平信号,故此,电路工作在非线性状态。而在线性应用中,因为信号不失真的传输,所以,应根据动态工作的要求,设置合适的静态工作点,使电路工作在线性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