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MATLAB中实现 在5个数中随机抽取一个,抽30次形成一个列向量

楼主(2021-03-24):
如何在MATLAB中实现 在5个数中随机抽取一个,抽30次形成一个列向量

网友:
帮你顶一下

网友:
X=[10,5,3,2,8];
n=30;
%% 方案一:按照题目逻辑生成
out=[];
for i=1:n
    temp=randi([1,length(X)]);
    out=[out;X(temp)];
end
%% 方案二:直接生成
out1=X(randi([1,length(X)],1,n))'

网友:
用randi函数生成索引值
V_Set = randi( 100, 1, 5 );
Index = randi( 5, 30, 1 );
Result = reshape( V_Set( Index ), [ 30, 1 ] )

网友:
    努力奋斗,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