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PowerDC 报错 split open net

楼主(2021-03-24):
在跑DC压降的时候报这个错误,我用用check了所有层没有报告。error文件也显示没有开路,短路。
有一个warning 说要split open net in net manager。 我就在net manager用split open net,就报下面的warning

不知道怎么处理了,一直没有找到原因,有小伙伴遇到过这个错误没?

网友:
帮你顶一下

网友A:
检查一下layout,或是update 一下铜皮。应该是铜皮开短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一下layout,或是update 一下铜皮。应该是铜皮开短路了。

Layout 软件DRC 检查没有问题

网友B:
检查下做兼容设计的隔离磁珠或者电阻,有些硬件在做兼容设计的时候会一个电阻或者磁珠两边是不同电压值的电源网络。你要是使能了这两个网络再给这个器件设置了分立器件参数的话这两个电压值不同的网络就短路了。

网友(2024-07-01):
引用 网友B:
检查下做兼容设计的隔离磁珠或者电阻,有些硬件在做兼容设计的时候会一个电阻或者磁珠两边是不同电压值的 ...

那这样有什么解决办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