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ADS layout导线拐角处出现小方框是什么意思?

楼主(2021-03-24):
如下图所示,导线拐角处的绿色小框。我是用layout和router同步的,从router同步到layout就看到有个绿色的小框。是间距不够的DRC?

网友:
    这大概是你重新连得线吧

网友:
    是重复的线吗

网友:
    options--->Generel里有个Show tacks勾选项,取消勾选这些方框就没了。
这些小方框根据Setup--->Layer Definition--->Routing Direction内的走线方向的设置不同,显示位置会变化。
这功能的作用。。。没试出来- -|||

网友:
    楼上说得对

网友:
    4楼上说得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