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利用泰克示波器MSO系列进行数字采集-Agitek

楼主(2021-03-24):
在借助MSO泰克示波器准备进行数字采集时,基本任务有两项。第一,与逻辑分析仪一样,需要为被测的逻辑家族配置 MSO 数字通道门限,以保证采集正确的逻辑电平。第二,需要调节模拟通道的偏移,以在模拟通道和数字通道之间实现准确的时间相关。
可以使用MSO 泰克示波器的模拟通道,迅速检查数字信号的逻辑摆幅。泰克示波器MSO 可使用多个采集中的测量统计数据,自动测量5 V CMOS信号幅度。对电压摆幅对称的逻辑家族,如CMOS,门限是信号幅度的一半。同时泰克示波器MSO的也可以将数字通道门限设置为 2.5 V,是5 V CMOS 信号幅度的一半。但对逻辑摆不对称的逻辑家族,如TTL,一般需要查阅元件产品技术资料,把逻辑设备最大低电平输入电压值(TTL VIL = 0.8V)和最小高电平输入电压值(TTL VIH = 2.0V)的一半(TTL Vthreshold = 1.4V)作为门限。
此外,泰克示波器看到同一信号模拟波形和数字波形上升沿之间的时间偏移。模拟波形位于数字波形前面。为准确地进行测量,必需去掉模拟到数字时间偏移,以在模拟波形和数字波形之间更好地实现时间相关。泰克示波器 MSO 系列提供了可以调节的模拟探头偏移校正功能,使模拟通道相对对准,并使模拟通道与数字通道对准。模拟通道偏移校正设置补偿不同模拟探头的传播延迟。泰克示波器MSO 系列中每台示波器都带有一只逻辑探头。为简化数字测量,示波器会补偿逻辑探头的传播延迟,因此没有数字通道探头偏移校正调节功能。例如, MSO4000泰克示波器数字通道的通道间偏移指标典型值是60 ps。
以上内容由西安安泰测试整理,如您需了解泰克示波器更多相关知识欢迎访问安泰测试网。

网友A:
模拟波形位于数字波形前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模拟波形位于数字波形前面

更多关注公众号:安泰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