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高精密 cnc 生产加工

楼主(2021-03-24):
在机械制造业行业,高精密 cnc 生产加工实际上就是指数控车床加工,先将必须生产加工的工程图纸编写程序写到程序流程后,再将连接电脑到 cnc 生产加工数控车床,根据编写程序来指令 CNC 生产加工数控车床运行,进行精密零件加工。精密 cnc 加工主要适用于小批量、大批量多种类零配件加工,CNC 加工零件精度非常高,因此服务于不同行业的精密零件加工。那么精密 CNC 加工的工艺流程是怎样的呢?

    首先在 CNC 零件加工前必须看清楚工艺流程内容,清楚知道工件要加工的部位、形状、图纸各尺寸并知道其下工序加工内容。

加工原材料装夹前应先测量坯料尺寸是否符合图纸要求,必须认真检查其摆放是否与编程的指令一致。

    加工工艺粗加工完成后应及时进行自检,以便对有误差的数据及时进行调整。自检内容主要为加工部位的位置尺寸。

    1、机械零件加工过程中是否有松动;

2、零件加工工艺是否正确碰数起点;

3、CNC 零件加工的部位到基准边(基准点)的尺寸是否符合图纸要求;

    4、CNC 加工部位相互间的位置尺寸。在检查完位置尺寸后要对粗加工的形状尺进行测量(圆弧除外)。

零件经过粗加工确认后进行精加工。精加工前对图纸部位的形状尺寸进自检:对垂直面的加工部位检测其基本长宽尺寸;对斜面的加工部位测量图纸上标出的基点尺寸。

网友:
    每天都要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