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交流电过零检测芯片吗?

楼主(2021-03-24):
    有什么交流电过零检测芯片吗

网友:
    电流的检测一般转换为电压的检测

网友A:
    可以用运放、三极管之类的分离元器件搭建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运放、三极管之类的分离元器件搭建一个

    应该不复杂吧 这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