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FN 封装建库问题

楼主(2021-03-24):
如图QFN封装焊盘设计指南中,小于0.5Pith的,焊盘宽度增加0.05mm,大于0.5pitch的增加了0.09mm,这里的0.05、0.09怎么来的,还请解惑。有资料里边介绍1:1就可以了。

网友:
帮你顶一下

网友A:
    QFN建立PCB封装,其实是非常麻烦的,尤其是散热焊盘,需要用多个过孔连接到背面散热,直到现在我也没有完全搞懂。

网友:
    小于0.5间距的,焊盘宽度增加0.05MM,大于0.5间距的增加0.09MM。这里的0.05MM和0.09MM是厂家经验指导吧,有的不会给PCB LANDS,有PCB LANDS的可以跟实物实际尺寸比较一下,看适不适合焊接,也可根据公司封装制作规范要求,决定焊盘补偿。

网友(2021-04-25):
    我认为一般要保证焊盘边到焊盘边0.2mm的安全间距,所以0.5间距的补偿少一点。

网友:
    可以复制封装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QFN建立PCB封装,其实是非常麻烦的,尤其是散热焊盘,需要用多个过孔连接到背面散热,直到现在我也没有完全 ...

    芯片封装不难的,不要想的太复杂,关键信息:PIN间距,焊盘大小,PIN间距对了焊盘大小一点都没有关系的。只要不要比焊脚小就行,阻焊桥要大于3,做不到就开全窗。

网友(2021-06-20):
    如何检查封装?哪些步骤?哪些关键点?

网友(2021-10-15):
    软件自带有专门做封装的功能,只要吧实物实际尺寸输入进去就会自动生成封装,这样的封装更加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