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roots()显示求解后的多项式,显示输出已经截断

楼主(2021-03-24):
我的代码:
clear all
syms xc Rw xt yt b h C; % 定义符号
eqn = (xt-xc)^2+(Rw+4*h*xt^2/b^2-h)^2-Rw^2 == 0; % 表达式
col = collect(eqn)            % 合并同类项
sol = solve(col,xt);          % 求解以xt为自变量得形式
s = vpa(sol,3)                % 限制显示精度
s = roots(sol)                % 显示解

我的想法:
将多项式(xt-xc)^2+(Rw+4*h*xt^2/b^2-h)^2-Rw^2 == 0,将xt提到前面表示为xt=...的形式
结果显示太长,请问什么原因,还是本来解就这么多,有没有简化的办法,谢谢

网友:
你的写法值得商榷。首先,高次多项式构造的方程,求解析解很困难(五次以上没有求根公式,你这个是四次的也很麻烦);然后,你这个方程里面很多变量都没有给定具体数值,用vpa也顶多在系数、幂次上的有确切数值的地方有些效果,对于未赋值的那些变量是不会有效果的;最后,你写的这个roots(sol)根本就不对,这等于是"将sol(实际为一元四次方程的四个根)依次作为某一元三次多项式的系数,并求解该一元三次方程的根",这个复杂系数的方程的根,除非某些特例,只会更加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