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怎么生成钢网文件?

楼主(2021-03-24):
AD怎么生成钢网文件?

网友:
帮你顶一下

网友:
1. 点击文件→制造输出→Gerber Files 进入gerber输出设置;
2. 通用设置,一般默认即可;
3. 层设置,选择需要输出的层,一般情况下勾选丝印层和钢网层即可;

网友:
    光传感器扣板PCB设计实践操作指导https://www.eda365.com/thread-426384-1-1.html  这里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