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大家,CIS库建立以后,怎么更新

楼主(2021-03-24):
CIS库建立以后如果想增加器件或者修改相关信息,修改完.mdb文件以后怎么把库更新?ODBC里的文件也重新加载了

网友A:
    在.olb文件内加入相应的器件原理图符号,重新启动Cis orcad工具打开Database part后会自动更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olb文件内加入相应的器件原理图符号,重新启动Cis orcad工具打开Database part后会自动更新

谢谢大佬,再问一下,我CIS库和元器件库都建立了,INI文件的映射地址也改了,为什么在CIS库选器件的时候还是红色不可用器件?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佬,再问一下,我CIS库和元器件库都建立了,INI文件的映射地址也改了,为什么在CIS库选器件的时候 ...

需核对原理图符号库中的器件名字与数据库中的schematic part列的器件名字是否一致,数据库与原理图库是通过该名字识别映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核对原理图符号库中的器件名字与数据库中的schematic part列的器件名字是否一致,数据库与原理图库是通 ...

    谢了大佬,确实是这个原因,已经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