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不同的PCB拼在一起?

楼主(2021-03-25):
如何将不同的PCB拼在一起?

网友:
    将不同的PCB拼在一起,只需要选择某块PCB文件,拼出阵列

网友A:
    然后再选择其他的PCB文件,再拼出阵列

    Zmb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然后再选择其他的PCB文件,再拼出阵列

    哦哦 可以具体点讲讲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