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9c52单片机程序控制NRF24l01无线模块

楼主(2021-03-25):
程序24l01无线模块  stc89c52

  • /*********************************************************************************
  • **********************************************************************************/
  • #include "reg52.h"        /*包含STC单片机头文件*/
  • #include "QX51/qx51.h" /*包含qx51开发板头文件*/
  • #include "DELAY/delay.h"/*包含delay延时函数文件*/
  • #include "DS1602/ds1602.h" //包含1602驱动
  • #include "NRF/NRFreceive.h"//包涵NRF驱动
  • uchar buf0[5]={0,0,0,0,0};        //用于储存NRF接收地址的数组
  • void main()
  • {
  •          qx51_init();//QX开发板初始化
  •         init_1602();//1602初始化
  •         nrf24l01_init(); //NRF初始化
  •         setRX_Mode(); //设置为接收模式
  •         SPI_Read_Buf(READ_REG+RX_ADDR_P0,buf0,TX_PLOAD_WIDTH); //读NRF的接收地址
  •         delay_ms(100);
  •         lcd_dis(0,0,"RX_ADDR_P0:");        //提示显示NRF接收端的地址
  •    /************************************************/
  •    //执行显示NRF的接收地址到1602上
  •         lcd_dis(1,0,uchartostr(buf0[0]));
  •         lcd_dis(1,2," ");
  •         lcd_dis(1,3,uchartostr(buf0[1]));
  •         lcd_dis(1,5," ");
  •         lcd_dis(1,6,uchartostr(buf0[2]));
  •         lcd_dis(1,8," ");
  •         lcd_dis(1,9,uchartostr(buf0[3]));
  •         lcd_dis(1,11," ");
  •         lcd_dis(1,12,uchartostr(buf0[4]));
  •         delay_ms(5000);
  •         write_com(0x01);   //清屏幕指令,将以前的显示内容清除
  •         delay_ms(5);
  •         /************************************************/
  •         /************************************************/
  •         //读NRF STATUS的值  STATUS上电复位后的值为14
  •         lcd_dis( 0,0,"NRF-STATUS:");
  •         lcd_dis( 0,12,uchartostr( SPI_Read(STATUS) ) );
  •         //读NRF CONFIG的值  CONFIG在接收模式下为15 如何把 setRX_Mode() 注解掉就为上电复位值8
  •         lcd_dis( 1,0,"NRF-CONFIG:");
  •         lcd_dis( 1,12,uchartostr( SPI_Read(CONFIG) ) );
  •         /************************************************/
  •         while(1);
  • }

附件:程序

网友:
接收和发送都是在一样的吗?它们是不是要分开的

网友:
    前几个头文件调用不出来怎么办

网友:
    程序思路很清晰

网友:
    很棒棒,努力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