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如何处理变化幅度很大的信号?

楼主(2021-03-25):
如何处理变化幅度很大的信号?

网友A:
    使用对数放大器。

网友:
    更准确(但不常用)地说是“对数转换器”。对数放大器的输出与输入呈对数关系,有些对数放大器能处理超过160 dB的动态范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对数放大器。

对数放大器?怎么操作

网友:
    很棒棒哦,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