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程序跑飞的原因?你是如何解决的?

楼主(2021-03-25):
  DSP程序跑飞的原因有哪些?你是如何解决的?
  michael_xing:
  先说说我以前的项目经历。
  一般调试代码的步骤有两种方案
  方案一:先调试主程序,最后添加看门狗等保护电路;
  方案二:先搭建代码环境,比如看门狗保护电路等,然后在该平台上开发主程序。
  我呢,为了更好的编写算法代码,往往采用方案一。
  在我调试代码的过程中,遇到过如下一种程序跑飞的情况:
  【原因】硬件看门狗电路设计失误
  【设计】我设计的方案中,采用美信芯片MAX706AT设计硬件看门狗电路,看似非常完美的电路,在连接仿真器进行简单方波输出测试时,发现DSP没有任务输出。程序已经异常了,因为我采用的方案一设计代码,所以我只知道异常,不知道原因。
  【解决思路】
  1、无数次的下载程序,并运行程序,但是程序总是异常运行。
  2、庆幸的是,我的电路设计中有好几个IO直接驱动LED的电路,这时候,我特别注意到LED显示的亮度不正常,然后,我赶紧拿万用表测试IO电压,结果只有1.6V左右。这时,我已经明白,看门狗异常了。
  3、排查电路中的MAX706AT电路,一点问题都没有。查找MAX706AT的封装和管脚对应时,发现了问题的根源。芯片有SO和UMAX两种封装,说来奇怪,名称完全相同,封装不同,加上管脚定义不同,造成了看门狗芯片的复位电压总是低电压。
  终于找到问题了。
  michael_xing:
  在我调试代码的过程中,遇到过如下一种程序跑飞的情况:
  【原因】中断处理超时引起程序跑飞
  【设计】我设计的基于TMS320F28335(4)的双极性信号采集系统,因为频率较高,因此采用了中断采集方式,也就是说,我用PWM输出方波,触发采集模块开始采集,当采集锁存之后,会中断
  告知dsp进行数据读取。那么数据读取就是在中断中进行的。
  在初版中,采用周期=20ms/256进行采样触发。
  很奇怪的问题发生了,DEBUG模式下,没有问题,可以采集到数据,但是RELEASE模式下,采集数据时,程序跑飞。
  当意识到程序跑飞时,怀疑到中断程序太长,或者处理时间太长。
  【解决思路】
  猜测周期太短,那么可以将周期增加,周期=20ms/128,仍然失败告终。
  再减周期=20ms/64,okay。
  宜将剩勇追穷寇,周期减为=20ms/32,okay
  第一次就这样解决了。
  【附】当使用dsp进行算法处理时,一定要先对算法评估,否则,当认识到自己程序问题时,已经来不及了,因为参数修改之后,有可能不能满足系统的需求。
  Cresta:
  我遇到过的DSP程序跑飞的原因有:
  1.不小心操作到了子函数返回地址值。
  2.数值溢出,读写了超过范围的存储空间,堆栈溢出等 。
  程序是带有BIOS的程序,当程序跑飞后我就在主函数的最后一行设置断点,结果程序可以跑到主函数的最后一行,接下来就是初始化BIOS操作系统了,操作系统的源代码又是不可见的,所以一时陷入了僵局。不知道该怎么办好。
  我是在移植程序的时候跑飞的,后来我就拿我的程序的BIOS配置和另一个正常的BIOS配置比较,结果发现Stack Size是0x400(即默认的配置),而另一个是0x1000,然后我改过来之后程序恢复正常。
  一开始的时候我也意识到可能是堆栈溢出造成的程序跑飞,所以我就增大了每块存储器上的动态堆栈,即:create a heap in this memory heap size:0x08000 。结果不管用。
  后来才修改的Stack Size (MAUs)选项,即全局的堆栈大小,从0x400改到0x1000.然后问题排除。后来才明白,动态堆栈是用来动态的创建任务用的,并非是我想要的那个堆栈。经过反思感觉还是对BIOS系统不熟悉造成的大错!
  冰葑世纪:
  我遇过单片机的程序跑飞的有,静电干扰。 超频过大。导致不稳定。

  robi:
  分享下程序经常跑飞的ti dsp 调试原因
  1) 程序没有结尾或不是循环的程序。
  2)nmi管脚没有上拉。
  3)在看门狗动作的时候程序会经常跑飞。
  4)程序编制不当也会引起程序跑飞。
  5)硬件系统有问题
  liulin126:
  数值溢出,读写了超过范围的存储空间,堆栈溢出,异常主要原因。
  wjw1989:
  我之前玩ARM,应该道理是相同的吧。
  复位芯片的原理,是为了防止程序出错。但是不能通过复位来解决异常问题,所以,首先要调试代码,做到代码正常运转,然后,再添加复位模块。这样才能做好产品,否则,为了复位而复位。
  wjw1989:
  分享个别人的经验:
  我所知道的DSP程序跑飞的原因有:
  硬件:1.复位电路不稳定;2.电源不稳定;3.地线不稳定。
  软件:1.不小心操作到了子函数返回地址值。
  2.数值溢出,读写了超过范围的存储空间,堆栈溢出等 。
  我的程序是带有BIOS的程序,当程序跑飞后我就在主函数的最后一行设置断点,结果程序可以跑到主函数的最后一行,接下来就是初始化BIOS操作系统了,操作系统的源代码又是不可见的,所以一时陷入了僵局。不知道该怎么办好。
  我是在移植程序的时候跑飞的,后来我就拿我的程序的BIOS配置和另一个正常的BIOS配置比较,结果发现Stack Size是0x400(即默认的配置),而另一个是0x1000,然后我改过来之后程序恢复正常。
  一开始的时候我也意识到可能是堆栈溢出造成的程序跑飞,所以我就增大了每块存储器上的动态堆栈,即:create a heap in this memory heap size:0x08000 。结果不管用。
  后来才修改的Stack Size (MAUs)选项,即全局的堆栈大小,从0x400改到0x1000.然后问题排除。后来才明白,动态堆栈是用来动态的创建任务用的,并非是我想要的那个堆栈。经过反思感觉还是对BIOS系统不熟悉造成的大错!
  wjw1989:
  朋友也有一些分享,这里总结如下:
  我所知道的DSP程序跑飞的原因有:
  硬件:1.复位电路不稳定;2.电源不稳定;3.地线不稳定。
  软件:1.不小心操作到了子函数返回地址值。
  2.数值溢出,读写了超过范围的存储空间,堆栈溢出等 。
  我的程序是带有BIOS的程序,当程序跑飞后我就在主函数的最后一行设置断点,结果程序可以跑到主函数的最后一行,接下来就是初始化BIOS操作系统了,操作系统的源代码又是不可见的,所以一时陷入了僵局。不知道该怎么办好。
  我是在移植程序的时候跑飞的,后来我就拿我的程序的BIOS配置和另一个正常的BIOS配置比较,结果发现Stack Size是0x400(即默认的配置),而另一个是0x1000,然后我改过来之后程序恢复正常。
  一开始的时候我也意识到可能是堆栈溢出造成的程序跑飞,所以我就增大了每块存储器上的动态堆栈,即:create a heap in this memory heap size:0x08000 。结果不管用。
  后来才修改的Stack Size (MAUs)选项,即全局的堆栈大小,从0x400改到0x1000.然后问题排除。后来才明白,动态堆栈是用来动态的创建任务用的,并非是我想要的那个堆栈。经过反思感觉还是对BIOS系统不熟悉造成的大错!
  我个人觉得,关于硬件,问题无非就是一个:电源。
  电源不稳,芯片工作肯定不正常。不正常会出现什么问题呢?
  (1)芯片不工作。哈哈。这是我这次却发现,当IO输出短路,会造成芯片不工作,现象是:芯片io电平不死3.3v,而是1.768v
  (2)芯片不断复位,这个问题不说了,如同芯片不断上电断电。

网友:
    很详细,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