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坛友一个小白问题,关于交流电源负极的问题

楼主(2021-03-25):
像这种交流电源的负极,指的是交流电的负电压输出方向吧,还是说就是地。但是它负极输出不是直接接了地吗,不会直接流走吗,还能打到基极吗?电路放大肯定基基极得有电流,如果流走了,交流通路基极电流从何而来,下面是完整电路,问的问题可能太小白,真心疑惑!

网友:
单管放大器有三种组态(共基、共射、共集)。
这是一个共基放大器。共基放大器,基极也是有交流电的。
就算基极交流接地,但发射极是有交流信号的,也就是说Vce是0.7V直流电压叠加了交流信号的。所以一样有电流放大能力。
与共射放大器相比区别在于,共基放大器是同相放大大,共基放大器输入阻抗很低。

交流电源的负极,是指地线。

例如信号发生器输出信号的负极就是接外壳地的。

网友:
这是共基极放大电路(其突出特点是可以用于更高频率的电路)。何为共基极放大电路,就是基极交流接地。CB对于交流信号来说短路,所以信号的负极直接和基极短接了。 “电路放大肯定基基极得有电流,如果流走了,交流通路基极电流从何而来”,,静态工作点分析,RB1,RB2不是给基极提供了一个直流偏置电压,所以三极管就导通了, 然后动态分析,信号加在发射极,在RE上产信号电流ie,而ic≈ie,所以通过集电极的负载电阻RC可以得到输出电压。

网友:
    你的交流信号源为什么接在射级负反馈端?应该接在三极管的B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