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子上一些焊盘容易脱落;例如:刷焊焊盘,如图 该怎么办?

楼主(2021-03-25):
板子上一些焊盘容易脱落;例如:刷焊焊盘,如图 该怎么办?

网友:
    这种刷焊焊盘在调试或者后端维修时最左边的地焊盘很容易脱落,后果是整个板子就报废了

网友:
    产生这种问题的原因是:此处焊盘和地的连接面积过大,那么导热就很快,焊接过程中很快就冷却了,拉扯过程中自然就容易脱落了。

网友:
    在类似焊盘上打盲孔,使其与相邻层连接,加大板子对其的拉力。
类似的刷焊焊盘采用泪滴走线,道理同1)。
做库时,这种焊盘的开窗做成“中间较窄”,使绿油对焊盘产生一定的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