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PADS的线路如何镜射?

楼主(2021-03-25):
正在设计一个对称式的架构,不知有无线路或 Layout 镜射的方式,以节省工时?

网友:
    你是想建复用模块吗

网友A:
    不要镜像画板,这是完全错误的想法,已经踩了坑,因为大于3pin的器件物料封装,是定死的,走线镜像了但,pin定义不会变的;带极性的2pin封装镜像后极性会反;这样两个板子,镜像的板子就费了,还得重新画

网友:
    3楼的说法正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要镜像画板,这是完全错误的想法,已经踩了坑,因为大于3pin的器件物料封装,是定死的,走线镜像了但,pi ...

    是的,这样不好

网友:
    还是别镜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