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运放输出端的直流偏置是怎么来的?

楼主(2021-03-25):
下图是反相加法器,用的是LM741CN集成运放。图中测试结果显示,放大关系符合理论值,但是红色的输出曲线被抬高了一个直流电位。当用同样的芯片设计同向加法器时也有相同的问题,可是换用理想虚拟运放问题就没有了,请问为什么会这样?

网友:
    VOS,换个精密点的运放或换成零漂移,斩波类的这个电压就小很多了

网友A:
    LM741CN的失调电压典型值有2mV(这个失调电压挺大的),乘以你的放大倍数; 还有一个就是运放的偏置电流80nA,乘以电阻,再乘以放大倍数, 以上两部分之和就得到了题目中的“太高了的直流电位”; 措施:1. 选用精密运放;2. 等比例减小图中的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A:
    LM741CN的失调电压典型值有2mV(这个失调电压挺大的),乘以你的放大倍数; 还有一个就是运放的偏置电流80nA ...

    大佬解答的不错,我明白了。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