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T贴片元件拆卸的方法

楼主(2021-03-25):
SMT贴片元件拆卸的方法
  1、专用烙铁头拆卸法:
  选购专用的“n”形烙铁头,端部的凹口宽度(w)及长度(L)可根据被拆件的尺寸确定。专用烙铁头可使被拆件两面引线脚的焊锡同时熔化,便于取下被拆元器件。这种烙铁头的自制方法是:选一段内径与烙铁头外相配合的紫铜管,一端用虎钳夹平(或锤平),钻上小孔。再用两块紫铜板(或紫铜管纵向剖开展平)加工成与被拆件长度相同的尺寸,并钻小孔。锉平铜板端面,打磨干净,最后用螺栓组装,套在烙铁头上。烙铁头经加热、沾锡即可待用。对于两个焊点的矩形片状元器件,只要将烙铁头敲成扁平状,使端面宽度等于元器件长度,即可同时加热熔化两个焊点,取下片状元器件。
  2、吸锡铜网法:
  吸锡铜网是用细铜丝编织成网状带子,可用电缆线的金属屏蔽线或多股软线代替。使用时将网线覆盖在多引脚上,涂上松香酒精焊剂。用烙铁加热,并拽动网线,各脚上的焊锡即被网线吸附。剪去已附焊锡的网线,重复几次加热吸锡,引脚上的焊锡逐渐减少,最后元件引脚与印制板分离。
  3、熔锡清理法:
  将多脚元件用防静电烙铁加热焊锡熔化时,用牙刷(或油画笔、漆刷等)对焊锡进行清扫,也能很快拆下元器件。元器件拆除后,应及时清洁印制板,以防残锡造成其他部位短路。
  4、引线拉拆法:
  此法适用于拆卸片装集成电路。用一根粗细适当,有一定强度的漆包线,从集成电路的引脚内侧空隙处穿入。漆包线的一端固定在某一适当的位置上,另一端用手拿住。当集成电路引脚上焊锡熔化时。拉动漆包线去“切割”焊点,集成电路引脚便与印制板分离。
  5、吸锡器拆卸法:
  吸锡器有普通吸锡器和吸锡电烙铁两种。普通吸锡器使用时压下吸锡器活塞杆,待电烙铁将被拆件的焊点熔化时,将吸锡器的吸嘴紧靠熔点,按下吸锡器的释放钮,吸锡器活塞杆弹回将熔锡吸走。反复几次,可使被拆件与印制板分离。吸锡电烙铁是将普通吸锡器与电烙铁组装在一起的专用吸锡工具,其用法与普通吸锡器相同。需要注意的是:在局部加热过程中要防静电,电烙铁的功率和烙铁头的大小要适当。

网友:
    办法好多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