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把GUI中计算得到的数据保存到excel里

楼主(2021-03-25):
我想这里点击计算按钮,在这个可编辑文本框(edit5)得到值,并且保存到当前文件目录下的(Data_saving.xlsx)中
这里是我自己写的程序,不知道哪边出了问题就是没反应。。。
各位大佬帮忙看一下

网友A:
    xlswrite('Data_saving.xlsx',data)

    错在  ‘sheet1’    改成  1  就行

    如果默认第一工作簿 从开头写  后面两个参数可以不写

    试试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xlswrite('Data_saving.xlsx',data)

错在  ‘sheet1’    改成  1  就行

    不行呀,还有没有别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