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7以上版本画原理图BUG

楼主(2021-03-25):
最近发现使用AD17以上版本画原理图,在选择器时,点击空白的地方会随机莫名奇妙的选择到别的器件,不知大家有没遇到同样的BUG,经常误操作,都不敢用啦!!求大神解决方案。。

网友A:
应该是你电脑的问题

网友B:
    为什么一定要用高新的版本?稳定的旧版本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一定要用高新的版本?稳定的旧版本不好?

旧版本元件库,器件太多会随机丢失器件,也有BUG

网友C:
    那你应该追求用正版

网友:
    真搞不明白为啥都用垃圾的AD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你电脑的问题

    换了好几台电脑哦,WIN7 WIN10都试过,这个BUG基本是必现。

网友:
    18.1.9没遇到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你应该追求用正版

准备买正版!!

网友:
    你是不是器件库做的有问题,偏离中心太远,所以你点空白会选中那个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