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MARK点

楼主(2021-03-26):
PCB画好后,设置回流焊基准点是必需的吗?PCB上任一个焊点不都可作为基准点吗?

网友:
最好是单独设置独立的基准点,防止有些焊点被焊接流程提前焊接上了,就没有基准点对应了。或者你精准的知道焊接流程,预留出最后一道焊接工序前还能保留的焊点作为基准点。

网友:
    用元件焊盘做基准点是没办法的办法,容易造成混乱。尽量用特殊的图案做识别才效率高。

楼主:
    如果自己实在不想加或者没地方加,可不可以让PCB加工厂家加工艺边,并在工艺边上加MARK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自己实在不想加或者没地方加,可不可以让PCB加工厂家加工艺边,并在工艺边上加MARK点?

    那要注意工艺边上的光学点位置是否会被贴片机的导轨遮挡。不能太靠近拼板的板边。

楼主:
    有道理,还有,工艺边是不是也要算钱?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道理,还有,工艺边是不是也要算钱?

    要算钱,也是PCB板材

网友:
    是必须的,像2喽说的 最好是单独设置独立的基准点。

网友:
    2楼说的很好,我特别赞同。

网友:
光學定位點Fiducial Mark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自己实在不想加或者没地方加,可不可以让PCB加工厂家加工艺边,并在工艺边上加MARK点?

可以啊,工艺连上多加几个,我们公司的板上都没有加,主要是丑。

楼主:
    基准点的数量根据什么而定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基准点的数量根据什么而定呢?

    光學定位點Fiducial Mark)的建議,是根據 IPC 規範 IPC-SM-782A

    • Panel Fiducial Mark x 4
    • Global Fiducial Mark x 3
    • Local Fiducial Mark x 2 / Part

网友:
           MARK 点是线路板做SMT时必需要用到的定位点。如板子没有工作边可在板内(常见是左上右下)没有孔位的位置隔开2.5mm的圆环,中间放置1.0mm的pad,阻焊开窗适当加大(1.5mm)。这样明显的AMRK 点设计在SMT操作时才不会搞乱,保证工作的顺畅进行。如有工作边时可要求PCB厂工程师在处理cam时自行加上。          在设计PCB时有疑问可加我QQ(317954668)沟通,相互探讨。

网友:
引用 楼主:
    基准点的数量根据什么而定呢?

    四个角落各一个。板子大的话,每200mm增加一个。

网友:
2楼说得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