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我分析一下这个电路的工作原理

楼主(2021-03-26):
请大家帮我分析一下这个电路的工作原理,尤其是R5和Q2的作用。越详细越好。谢谢大神们。

网友A:
    先顶一下,Q2不知道,R5好像是分压的作用吧!

网友B:
    你这电路有点问题吧 Q3是Nmos 只有开关能控制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电路有点问题吧 Q3是Nmos 只有开关能控制啊

Q3是PMOS,箭头画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顶一下,Q2不知道,R5好像是分压的作用吧!

我感觉也是分压电阻,但有人说不是。

楼主:
    Q3是PMOS,箭头画错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Q3是PMOS,箭头画错了。

你这个电路的K不能一直关着吧 控制信号给低电平的时候如果K一直按下感觉就控制不了了吧  有续流的效果让MOS快速关断  电机慢慢减速至0 不造成过高的反电动势

楼主:

引用 楼主:
    Q3是PMOS,箭头画错了。

 请大家帮我分析一下这个电路的工作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电路的K不能一直关着吧 控制信号给低电平的时候如果K一直按下感觉就控制不了了吧  有续流的效果让M ...

是的,不常闭,闭合工作完后马上断开。

网友:
    R4  R3 没抄错位置吧  这电路我也用 主要是保护MOS GS过压保护等,但是你这个电阻和我的电阻取值刚好是反的

网友:
    说错了 我和你的电路一样 这就是一个过压保护点 电路,调R4 R5 可以调整保护电压

网友:
    已经有D2续流二极管了,为什么还要接R7?图中R4,R5这个阻值会导致Q2一直导通,直接把后级电路短接保护了;R4,R5,Q2应该是一个短路保护电路,防止电机电压过压

网友:
    VeQ2 - VbQ2 > 0.7V, Q2导通,VeQ2 = 12V, VbQ2 = VeQ2*R4/(R4+R5)

网友:
    改为上面电路。其实就是电机PWM驱动。Q2电路组成Q1的电流源负载。

网友:
我觉得是给Q2是给 MOS管 GS间的寄生电容 提供更快的放电通道 以及给反向电动势 提供一个放电通道

网友(2021-04-29):
    R5是给C1提供泄放回路的,Q2是给Q3快速拉低提供回路的,提高Q3的关断速度

网友:
    这个电路是成熟电路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