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混合分割层 过孔焊盘比设置的大

楼主(2021-03-26):
pads内层设置混合分配平面后,过孔的焊盘比设置的偏大,这是为啥?

网友:
    我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与楼主同问一下。为什么会偏大呀!

网友A:
    你的焊盘内层的类型是CCC,应该是在下边“焊盘样式”中隔热焊盘中做过调整。可能是里边的尺寸大于表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焊盘内层的类型是CCC,应该是在下边“焊盘样式”中隔热焊盘中做过调整。可能是里边的尺寸大于表层的。

厉害,试了下,是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