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D转allegro孔铜线丢失的问题

楼主(2021-03-26):
    问下大佬,ad版本的pcb需要转成allegro格式,铜丢失可以理解,但是打的盲埋孔大部分也丢失掉,只存留一小部分是怎么回事,各位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的

网友:
    如果我做就是按照原来的附铜方式在重新画一边,(其实从一个文件转过来是有问题了啊,特别是allegro 转PADS的时候,具体我不太了解你可以问问软件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