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如何利用好TVS降低静电放电危害?

楼主(2021-03-26):
如何利用好TVS降低静电放电危害

网友:
    静电不能被消除,只能被控制。

网友A:
    器件选择上,要选用高耐ESD的器件;静电保护器件在选择时需要考虑其容性,避免不合适的容性导致其所保护信号线的信号本身的失效;件摆放时,容易被ESD影响的器件,尽量罩在屏蔽罩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器件选择上,要选用高耐ESD的器件;静电保护器件在选择时需要考虑其容性,避免不合适的容性导致其所保护信 ...

    欧克克  多谢多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欧克克  多谢多谢

    不客气不客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