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请教,能否用两个光耦并联实现双向信号隔离呢?

楼主(2021-03-26):
请问能否用下图这样两个光并联,实现双向信号的隔离?
其中信号在一种应用下,固定为输入或输出。

网友A:
我觉得是可以靠这两个光耦并联,实现双向信号的隔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是可以靠这两个光耦并联,实现双向信号的隔离。

我觉得不行吧,楼主你是如何判断的,能说说嘛?

网友B:
    建议上专用芯片,很成熟

网友:
引用 网友B:
建议上专用芯片,很成熟

是的,专用芯片成熟。这样不是个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