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细分芯片GC-IP1000B的应用问题,求帮忙解答,先谢谢大家了

楼主(2021-03-26):
本人根据GC-IP1000B芯片手册设计一款将编码器正余弦输入信号200细分后转成A/B脉冲信号输出。测试正弦余弦输入正常,A/B信号无输出,想咨询一下是否有人用过此款芯片或者有什么推荐芯片使用。原理图见附件。此款芯片是否需要进行软件通信,通过配置寄存器值才能正常工作?

网友A:
楼主芯片肯定需要软件通信,通过配置寄存器值才能正常工作。这是必须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芯片肯定需要软件通信,通过配置寄存器值才能正常工作。这是必须的吧!

    不见得,有些软件也不一定需要软件通信吧!这个我就不知道了。

网友:
    这个芯片我不是很了解,但是芯片大多数还是需要软件通信的吧!当然这也分情况而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