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小白求教 NRF52840增加PA产生丢包的问题

楼主(2021-03-26):
新人小白请教一下问题,我给原先蓝牙电路增加RFx2411(内含PA与LNA)后,经过测试发射增强很明显,但是改为接收模式后,与原先电路板对比发现丢包增加,
接收信号强度测试:接收相对之前增加虽然在不同距离有增强,但是串口返回的数据显示为增加rfx2411是接受到的范围是-17~-90dbm,增加PA之后接收到的范围是-17~-75dbm,也就是说虽然具有信号增强,但是这范围减弱,岂不是失去意义了?
在使用RFX2411的时选择是的接收模式,关闭旁路
问题一、在RFX2411接收模式下丢包是因为电路增加导致延时????
问题二、接收信号强度增加,但是范围变窄是否正常?
补充:在RFX2411后加入了一个2450M的低通滤波器

网友:
蓝牙电路增加rfx2411(内含PA与LNA)  LNA 工作正常么?

网友:
PA/LNA切换时序加上了吗?

网友:
    楼主是不是 因为设备侧重接收。在将滤波器移植到LNA的后端,信号改善很大。/电路匹配也没做好

网友:
    楼主先通过外接天线再次对比,排除了天线对丢包的影响

网友:
    可能Nrf的接收前端LNA饱和了,把2411的接收旁路掉或者nrf LNA增益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