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该怎么读取excel中超过12位的数字

楼主(2021-03-26):
matlab该怎么读取excel中超过12位的数字,一读入它就按科学计数法自己变了,该怎么办呢?转化成文本可以吗?

网友:
excel 里面可以改变数据显示方式的,改成普通模式就可以直接读取了  而且一旦变科学计数法 数据精度会变化,你直接弄成文本模式, 读入后转一下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