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覆铜操作步骤

楼主(2021-03-26):
1、首先在pads Layout里打开PCB,按下图步骤操作,先设置下铺铜的方式,这里选择让覆铜覆盖焊盘,如果有其它焊盘的也可以对应选上。

2、调出工具栏,选择覆铜工具,开始绘制覆铜轮廓线,并分配网络。

3、在选中覆铜轮廓线的条件下,点击灌铜工具进行填充。

4、灌铜后就是实心的铜块了。

5、全部覆铜后就是下面这个效果了。

网友A:
    之前同事给我说了一个覆铜快捷键,突然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之前同事给我说了一个覆铜快捷键,突然忘了

快捷操作alt+T+P

网友(2021-06-09):
    我想问一下,PADS能用鼠标调整覆铜形状吗?

网友:
    先设置铺铜方式

网友(2023-10-12):
    非常 感谢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