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连接器错误

楼主(2021-03-26):
在用RVCT3.1工作编写ARM程序的时候,出现了一个连接错误:Error: L6915E: Library reports error: scatter-load file declares no heap or stack regions and __user_initial_stackheap is not defined.在网上找了一些资料,原因是使用了自定了的scat文件后,编译器没有没有定义ImageZI
Limit,默认提供的__user_initial_stackheap()函数会用到这个值,此时有两个解决办法:
1.改写scat文件,定义ZI段,并将*(+ZI)数据放入该段.
2.覆盖系统默认提供 的__user_initial_stackheap()函数,比如可以这样做:

[plain]view plaincopy
print?

  • /*
  • *默认提供的__user_initial_stackheap()函数会用到ImageZI
    Limit这个值,
  • *因为在使用Scat时这个值在默认情况下不被定义,所以要覆盖同名的库函数
  • */
  • __value_in_regsstruct__initial_stackheap__user_initial_stackheap(unsignedi0,unsignedi1,unsignedi2,unsignedi3)
  • {
  • struct__initial_stackheapconfig;
  • config.heap_base=i1;
  • config.heap_limit=i1;
  • config.stack_base=i1;
  • config.stack_limit=0;
  • returnconfig;
  • }

此外,还要加上#include ,连接的时候加上--keep __user_initial_stackheap否则还会提示该函数没有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