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grity17.2提取s参数后,无法切换过滤通道查看插损和串扰

楼主(2021-03-27):
我在sigrity提取s参数后,过滤通道是灰色的,无法查看串扰和插损

网友:
    这个图稍微有点看不清

楼主:
    解决了,感谢

网友(2023-05-19):
    老哥,仿真出来只有s11啊,插损怎么显示出来啊,不会操作,请教大佬!感激不尽

网友:
    走线上如果有串接阻容器件的话,要把器件两端的网络Merge成相同的信号名再提取S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