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19.1.6,Reports BOM 不生成BOM表,AD19卡死不动,请问什么原因?

楼主(2021-03-27):
软件:altium Designer, 版本19.1.6
问题:不管是原理图还是PCB 界面, Reports Bill of Materials,AD19 软件就会卡死不动,要利用任务管理器 删除任务才来 重启。
求助各位大神,到底是什么原因,怎么解决问题
关于电脑配置
同事的旧电脑  i5- 7300Hq + 8GB +  7200转机械硬盘   都能 生成BOM,不卡死。
我的电脑是      i7 9750H + 16GB  +  西数黑盘nvme sn750  要碾压他的配置了, 我的为什么确卡死了?

楼主:
自己先顶一下

楼主:
自己找到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了, 就是 安装 V19.1.7 版的AD,就完全解决了。

网友:
    正解!!!高版本的AD要在工程下才可以。单个SCH PCB文件可以用AD09以下版本出BOM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