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关于PDN 仿真

楼主(2021-03-28):
请教下 siwave 软件 IR DROP 跑出来的DC 阻抗是不是可以理解为这段线路的线路电阻。使用精密毫欧计实测结果与仿真结果差异比较大,怎么理解这种差异。实测PCB 的线宽,铜厚,线路形状之后代入仿真,结果依然差别比较大,这么理解这个差异?请大神指导下。特别不理解。

网友A:
    我理解,实测会受探头接触阻力度和接触面积影响,还有些寄生电容电感在短时间内会影响测量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理解,实测会受探头接触阻力度和接触面积影响,还有些寄生电容电感在短时间内会影响测量结果

    那我能用什么方法来确认我仿真的结果是准确的呢?我做这个目的也是想仿真与实测差异

网友A:
    我之前去实测过TDR/SYZ,确实会有明显的差异,但是整体趋势和结果的区间是相近的。只能建议你,仿真软件中检查一下有没有漏的参数设置,比如过孔不是实心的(壁厚),比如铜层有正切角,铜表面有表面粗糙度,层间介质的材料要选对,板上的元件核对一下(经常有错),芯片的模型端口是高阻抗还是短地,最如果你做高速信号相关的测试,还要把分割精细程度设置得更高。在实测上每次测量前稍微打磨一下探头接触点,探头点在板子上的力度一致,测量过程长一点使PCB上的寄生电容电感充满电(读数稳定不动几秒钟后记录该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之前去实测过TDR/SYZ,确实会有明显的差异,但是整体趋势和结果的区间是相近的。只能建议你,仿真软件中 ...

    仿真软件中检查一下有没有漏的参数设置---确认ok,比如过孔不是实心的(壁厚)---确认镀铜厚度设置,比如铜层有正切角----PCB 研磨切片确认,铜表面有表面粗糙度----默认设置,我理解这个影响si,对DC 阻抗应该影响不大,层间介质的材料要选对--- 有确认,

网友(2022-04-12):
    这个实测很难得到对结果吧,首先仿真这个是基本的,可以在仿真条件上专注细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