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改PADS自带的脚本,导出想要的坐标文件

楼主(2021-03-29):
PCB贴片时,需要给贴片厂提供元器件的坐标文件,如果是pads设计的PCB,我们可以用PADS自带的脚本导出元器件的坐标文件。

按照上面的方法,就可以利用PADS自带的脚本导出了元器件坐标文件。但是有一个问题,导出来的元器件坐标文件把测试点也导了出来,因为测试点不是元器件,是不用贴片的。我们可以通过修改PADS自带的脚本,不让它把测试点导出来,方法如下。

如上图所示,脚本代码里添加了判断元器件pin脚数量的判断:
if part.pin.count>1 then
因为元器件一般至少也有两个PIN脚,所以用判断语句判断元器件的pin脚数是不是大于1,当元器件的PIN脚数大于1时,就对它进行操作;否则就不对它进行操作了。修改完成脚本重后,运行脚本导出文件,就能发现导出的坐标文件里已经没有了pin脚数是1的测试点了,如下图所示。

如果我们想让导出来的元器件除了有坐标等信息外,还想让它把元器件的规格参数描述也导出来。也可以按照如下修改来实现。
在脚本里添加
语句 :
Const Columns = Array("RefDes", "Description","PartDecal", "Pins", "Layer", "Orient.", "X", "Y", "SMD", "Glued")
OutCell AttrVal(part, "Description")
子程序:
Function AttrVal (obj As Object, nm As String) AttrVal = IIf(obj.Attributes(nm) Is Nothing, "", obj.Attributes(nm))End Function
最后运行脚本,导出来的元器件坐标文件里就有了元器件的参数规格这一项了。这样贴片厂在调机对参数时就方便了很多。

网友:
    我就是直接导出来的,没有弄过自带的脚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