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程设计的时候,印制板应注意哪些事项?

楼主(2021-03-29):
工程设计的时候,印制板应注意哪些事项?

网友:
层间半固化片的排列应当对称,例如六层板,1~2和5~6层间的厚度和半固化片的张数应当一致,否则层压后容易翘曲。

网友:
多层板芯板和半固化片应使用同一供应商的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