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AD中如何从新建文件夹到手中的一块电路板之画原理图

楼主(2021-03-29):
    这篇文章将使用AD17软件,以STM32f103C8T6最小系统板为例子来详解如何得到一块属于自己的电路板。
在AD中如何从新建文件夹到手中的一块电路板之画原理图

    打开AD17新建工程

点击文件->新建-> Project

然后在弹出的窗口点击“OK”

    此时已经成功新建了一个工程,在这个窗口下会有两个文件,图标黄色的是原理图文件,图标绿色的是PCB文件。

    制作一块电路板的思路是先将电路画在原理图上然后把原理图转化为PCB图,根据这个思路,我们先双击原理图文件,并以晶振电路为例在原理图上画个电路图出来。

     一般来说大部分元器件都能在库中找到对应的原理图和封装,以晶振电路为例所以我们可以点击库找到需要的电容和晶振,然后放置。

从库中拿出器件后会发现有波浪号,这一般说明是重名了,

    此时双击器件的名称然后更改一下就好了。

    然后要开始放置线了,点击放置线按钮。

    将器件连接起来~

然后点击放置网络标号按钮

    连接网络

    PS:一定要确认对应网络是否连接上,拖动网络标签,发现对应的线一直跟着扭动,说明连接。
    然后把剩下的原理图补齐~

    完成了原理图就离成功只差一半了

    下一篇开始画PCB图了哦!!!

网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