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matlab约束优化之惩罚函数法

楼主(2021-03-29):
    一、算法原理
    1、问题引入
    之前我们了解过的算法大部分都是无约束优化问题,其算法有:黄金分割法,牛顿法,拟牛顿法,共轭梯度法,单纯性法等。但在实际工程问题中,大多数优化问题都属于有约束优化问题。惩罚函数法就可以将约束优化问题转化为无约束优化问题,从而使用无约束优化算法。

2、约束优化问题的分类
约束优化问题大致分为三类:等式约束、不等式约束、等式+不等式约束。

其数学模型为:

    等式约束

min f(x),x\in R^n

s.t hv(x)=0,v=1,2,…,p<n

    不等式约束

    min f(x),x\in R^n

s.t gu(x)\leqslant 0,u=1,2,…,p<n

等式+不等式约束问题

    min f(x),x\in R^n

s.t hv(x)=0,v=1,2,…,p<n

s.t gu(x)\leqslant 0,u=1,2,…,p<n

    3、惩罚函数法定义
惩罚函数法(SUMT法)又称序列无约束极小化技术,将等式约束与不等式约束的条件,经过适当定义的复合函数加到原目标函数上构造了惩罚函数,从而取消了约束,转而求解一系列无约束优化问题。

按照惩罚函数再优化过程中的迭代点是否在约束条件的可行域内,又分为内点法、外点法和混合法

    内点法:迭代点再约束条件的可行域之内,只用于不等式约束。

    外点法:迭代点再约束条件的可行域之外,既用于不等式约束又可用于等式约束。

4、外点惩罚函数法
    等式约束:

    min f=x1.2+x2.2,x\in R^n

    s.t h1(x)=x1-2=0,h2(x)=x2+3=0

    算法步骤

    a、构造惩罚函数:F=f+M * { [ h1(x) ]^2 + [ h2(x) ]^2 } ,式中M为初始惩罚因子;

    b、然后用无约束优化极值算法求解(牛顿法);

    c、 如果相邻两次惩罚函数无约束最优点之间的距离足够小【norm(x1-x0)<eps】,则收敛;

    否则放大惩罚因子M=C*M,式中C为 罚因子放大系数;

    • d、转步骤a继续迭代;

二、源代码

    • %% 外点惩罚函数法-等式约束
    • syms x1 x2
    • f=x1.^2+x2.^2;
    • hx=[x1-2;x2+3];%列
    • x0=[0;0];
    • M=0.01;
    • C=2;
    • eps=1e-6;
    • [x,result]=waidian_EQ(f,x0,hx,M,C,eps)
    • function [x,result]=waidian_EQ(f,x0,hx,M,C,eps)
    • % f 目标函数
    • % x0 初始值
    • % hx 约束函数
    • % M 初始罚因子
    • % C 罚因子放大系数
    • % eps 容差
    • %计算惩罚项
    • CF=sum(hx.^2);  %chengfa
    • while 1
    •     F=matlabFunction(f+M*CF);%目标函数,使用之前的牛顿法,需要转换成句柄
    •     x1=Min_Newton(F,x0,eps,100);
    •     if norm(x1-x0)<eps
    •         x=x1;
    •         result=double(subs(f,symvar(f),x'));
    •         break;
    •     else
    •         M=M*C;
    •         x0=x1;
    •     end
    • end
    • end
    • %牛顿法
    • function [X,result]=Min_Newton(f,x0,eps,n)
    • %f为目标函数
    • %x0为初始点
    • %eps为迭代精度
    • %n为迭代次数
    • TiDu=gradient(sym(f),symvar(sym(f)));% 计算出梯度表达式
    • Haisai=jacobian(TiDu,symvar(sym(f)));
    • Var_Tidu=symvar(TiDu);
    • Var_Haisai=symvar(Haisai);
    • Var_Num_Tidu=length(Var_Tidu);
    • Var_Num_Haisai=length(Var_Haisai);
    • TiDu=matlabFunction(TiDu);
    • flag = 0;
    • if Var_Num_Haisai == 0  %也就是说海塞矩阵是常数
    •     Haisai=double((Haisai));
    •     flag=1;
    • end
    • %求当前点梯度与海赛矩阵的逆
    • f_cal='f(';
    • TiDu_cal='TiDu(';
    • Haisai_cal='Haisai(';
    • for k=1:length(x0)
    •     f_cal=[f_cal,'x0(',num2str(k),'),'];
    •     for j=1: Var_Num_Tidu
    •         if char(Var_Tidu(j)) == ['x',num2str(k)]
    •             TiDu_cal=[TiDu_cal,'x0(',num2str(k),'),'];
    •         end
    •     end
    •     for j=1:Var_Num_Haisai
    •         if char(Var_Haisai(j)) == ['x',num2str(k)]
    •             Haisai_cal=[Haisai_cal,'x0(',num2str(k),'),'];
    •         end
    •     end
    • end
    • Haisai_cal(end)=')';
    • TiDu_cal(end)=')';
    • f_cal(end)=')';
    • switch flag
    •     case 0
    •         Haisai=matlabFunction(Haisai);
    •         dk='-eval(Haisai_cal)^(-1)*eval(TiDu_cal)';
    •     case 1
    •         dk='-Haisai^(-1)*eval(TiDu_cal)';
    •         Haisai_cal='Haisai';
    • end
    • i=1;
    • while i < n
    •     if abs(det(eval(Haisai_cal))) < 1e-6
    •         disp('逆矩阵不存在!');
    •         break;
    •     end
    •     x0=x0(:)+eval(dk);
    •     if norm(eval(TiDu_cal)) < eps
    •         X=x0;
    •         result=eval(f_cal);
    •         return;
    •     end
    •     i=i+1;
    • end
    • disp('无法收敛!');
    • X=[];
    • result=[];
    • end

    • %% 外点惩罚函数-混合约束
    • syms x1 x2
    • f=(x1-2)^2+(x2-1)^2;
    • g=[-0.25*x1^2-x2^2+1];%修改成大于等于形式
    • h=[x1-2*x2+1];
    • x0=[2 2];
    • M=0.01;
    • C=3;
    • eps=1e-6;
    • [x,result]=waidian_hunhe(f,g,h,x0,M,C,eps,100)
    • function [x,result]=waidian_hunhe(f,g,h,x0,M,C,eps,k)
    • % f 目标函数
    • % g 不等式约束函数矩阵
    • % h 等式约束函数矩阵
    • % x0 初始值
    • % M 初始惩罚因子
    • % C 罚因子放大倍数
    • % eps 退出容差
    • % 循环次数
    • CF=sum(h.^2);  %chengfa
    • n=1;
    • while n<k
    •     %首先判断是不是在可行域内
    •     gx=double(subs(g,symvar(g),x0));%计算当前点的约束函数值
    •     index=find(gx<0);%寻找小于0的约束函数
    •     F_NEQ=sum(g(index).^2);
    •     F=matlabFunction(f+M*F_NEQ+M*CF);
    •     x1=Min_Newton(F,x0,eps,100);
    •     x1=x1'
    •     if norm(x1-x0)<eps
    •         x=x1;
    •         result=double(subs(f,symvar(f),x));
    •         break;
    •     else
    •         M=M*C;
    •         x0=x1;
    •     end
    •     n=n+1;
    • end
    • end

    • %% 内点惩罚函数
    • syms x1 x2 x
    • f=x1.^2+x2.^2;
    • g=[x1+x2-1;2*x1-x2-2];
    • x0=[3 1];
    • M=10;
    • C=0.5;
    • eps=1e-6;
    • [x,result]=neidian(f,g,x0,M,C,eps,100)
    • function [x,result]=neidian(f,g,x0,M,C,eps,k)
    • % f 目标函数
    • % g 不等式约束函数矩阵
    • % h 等式约束函数矩阵
    • % x0 初始值
    • % M 初始障碍因子
    • % C 障碍因子缩小倍数
    • % eps 退出容差
    • % k 循环次数
    • %惩罚项
    • Neq=sum((1./g));
    • n=1;
    • while n<k
    •     F=matlabFunction(f+M*Neq);
    •     [x1,result]=Min_Newton(F,x0,eps,100);
    •     x1=reshape(x1,1,length(x0));
    •     tol=double(subs(Neq,symvar(Neq),x1)*M);
    •     if tol < eps
    •         if norm(x1-x0) < eps
    •             x=x1;
    •             result=double(subs(f,symvar(f),x));
    •             break;
    •         else
    •             x0=x1;
    •             M=M*C;
    •         end
    •     else
    •         if norm(x1-x0) < eps
    •             x=x1;
    •             result=double(subs(f,symvar(f),x));
    •             break;
    •         else
    •             x0=x1;
    •             M=M*C;
    •         end
    •     end
    •     n=n+1;
    • end
    • end

网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