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编印制电路板故障排除手册》之三

楼主(2021-03-29):
《新编印制电路板故障排除手册》之三
三.数控钻孔制造工艺部分
A.机械钻孔部分
1.问题:孔位偏移,对位失准
原因

解决方法
(1)
钻孔过程中钻头产生偏移

(1)
A.检查主轴是否偏转  B.减少叠板数量。通常按照双面板叠层数量为钻头直径的5倍,而多层板叠层数量为钻头直径
的2-3倍。C.增加钻头转速或降低进刀速速率;D.重新检查钻头是否符合工艺要求,否则重新刃磨;E.检查钻头顶尖是否具备良好同心度;F.检查钻头与弹簧夹头之间的固定状态是否紧固;G.重新检测和校正钻孔工作台的稳定和稳定性。
(2)
盖板材料选择不当, 软硬不适

(2)
选择复合盖板材料(上下两层是厚度0.06mm的铝合金箔,中间是纤维芯,总厚度为0.35mm)。
(3)
基材产生涨缩而造成位移

(3)
检查钻孔后其它作业情况,如孔化前应进行烘干处理
(4)
所采用的配合定位工具使用不当

(4)
检查或检测工具孔尺寸精度及上定位销的位置是否有偏移。
(5)
孔位检验程序不当

(5)
检测验孔设备与工具。
(6)
钻头运行过程中产生共振

(6)
选择合适的钻头转速
(7)
弹簧夹头不干净或损坏

(7)
清理或更换弹簧夹头。
(8)
钻孔程序出现故障

(8)
重新检查磁带、软盘及读带机等。
(9)
定位工具系统精度不够

(9)
检测及改进工具孔位置及孔径精度。
(10)
钻头在运行接触到盖板时产生滑动

(10)
选择合适的进刀速率或选抗折强度更好的钻头。

网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