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将自己的Altium Designer客户端连接到云端DigiPCBA?

楼主(2021-03-29):
怎样将自己的altium Designer客户端连接到云端DigiPCBA?

网友:
帮你顶一下

网友:
不会,蹲一个大神

网友:
我已经连上了,嗷嗷爽元器件库是真的香

AD要连上DigiPCBA  要把账号服务地址改一下

打开软件 Altium Designer,点击右上角设置 Preference 图标,打开
Preference 优选设置对话框。在 System > Account management 页面的
Altium Account Management Servers 栏目输入端口为:
portal365.altium.com.cn。

入门指南还是蛮细的,http://dwz.date/eBy9

网友:
连上这个,会不会被查DB

网友:
    目前不会,因为在推广
AD要AD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