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管反激开关电源带载后,电路异响频率很高

楼主(2021-03-29):
双管反激开关电源,调试好后,空载上电所有都正常。但是带载后(约为65%假负载),电路(应该是变压器和PWM控制)异响严重,能明显听到异响频率在几秒钟之内急速上升,然后初级两个开关管烧短路。原理上来说,应该带载之后,异响能够得到缓解,但是为什么目前电路会与这个现象相反?

网友:
上mos管DS波形与电路波形,还有看下你的驱动波形是怎么样的,是不是对称,变压有声音只能说明有震荡,其他什么都判断不出来

网友:
这是几种不同的情况,变压器的啸叫一般来说是变压器磁芯引起的,是磁芯振荡的结果。有可能是变压器磁芯有细小的裂纹,在磁场中由于产生的磁场力使磁芯有振荡,在高频工作情况下引起的空气振动,产生啸叫。这个时候需要更换变压器选择合适的。
还有可能是驱动的脉宽时窄时宽引起的,导致每次产生的磁场强度不同,引起振荡。这时候就需要加入斜坡补偿,补偿PWM波让其稳定下来,不能出现脉冲宽窄不同的现象,或者说是宽窄的差距不能过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