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交换机的光口和电口以及两者的区别?

楼主(2021-03-29):
    什么是交换机的光口和电口以及两者的区别?

网友:
    光纤交换机的端口一般是插入光模块使用的,光口分为SFP、SFP+、SFP28、QSFP+、QSFP28等

网友:
    光口相比电口的优势在于光口是使用光纤进行传输,传输距离可达几十公里,而电口是采用铜缆进行传输的,传输距离不超过100米